请教这个低通滤波器

楼主(2009-03-02):
这个二阶低通是按照截至频率是120Khz算的 品质因数是 0.707 为啥所有频率都过不去啊?奇怪了,弄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A:
没增益的放大器

不如用个三极管。
什么是有源滤波?
为什么用有源滤波?
有源滤波依赖什么得到高Q?

网友B:
电路没有错

“所有频率都过不去”的问题,恐怕不在电路原理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