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做过晶体振荡电路的温度补偿

楼主(2009-03-03):
目前使用3.579545晶体,自己用管子搭的振荡电路。
但目前采购不到低温漂的晶体,比如-40 +80  15ppm变化的晶体。
目前另一种思路就是在振荡电路里面加入温度补偿电路。从而使频率变化得到一定的补偿。
因为电路功耗的必须低于1mA,所以无法使用现成的温度晶振。
看了一些直接温度补偿的电路。感觉没有经验直接做的难度比较大。
大家谁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给讲讲吧

网友A:
15ppm不用考虑吧?

1ppm 是百万分之一,你的要求是 10 的负 5 次方啊

网友B:
一般是加温,让模块温度高于环境温度,这样才有

调节的可能;

如果设定的温度较低,可能就需要制冷元件了,成本、体积都会比较大

网友C:
加个测温的软件补偿吧

一个毫安还能做什么?只能指望温度变化的过程缓慢了,然后半小时或五分钟测量一次温度,再建张表,确定下一个周期的补偿系数。
楼上:LZ要求的好象是全温度范围仅变化15ppm,只有温补才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