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系列稳压电源的输入输出端电容如何选择?

楼主(2009-03-03):
(无正文)

网友A:
很好找的资料

网友B:
看输入纹波,已有滤波的情况下几十~100uF即可

但一定要时时记得在输入输出脚加104的消振电容

网友C:
re

在旧版的童白诗的书上有计算的,你可以查找的看看

网友D:
原则

电容量的大小应根据负载的大小来选择,负载大电容就要大一些,原则是输入端的电容要大于输出端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