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带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9-03-03):
请教各位师傅:将50hz的方波进行分解,得到基波,二次,三次谐波,并将各次谐波接到加法器相应输入端,观测加法器的输出波形,请问如何做到?能否给个简单的框图,参数不用给,我自己慢慢算!

网友A:
胡说

方波哪有包含二次的?

楼主:
回复上楼

正解!方波没有二次谐波,那改正后如何设计?

网友A:
是要做频谱分析么?

楼主:
回复上楼!

恩,想做一下仿真,但是不知道如何把基波和三次谐波分离出来,能指导一下不?

楼主:
这是第一次做的仿真分析!

不知道此电路图是不是已经基本上把基波分离出来了???

楼主:
这是电路图!

上面的是这个电路仿真的结果!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