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说一说这个电路在这里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09-03-04):
这两天在研究液晶电视,不知下面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还请明白人提点一些!谢谢!
这个是LVDS线上的12v供电,直接用12V攻过去就好了,干嘛还要接上场效应管呢!是提高电流吗?不是很理解,帮忙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A:
受控的开关

懂吗?

楼主:
不懂!

不懂,能说详细点吗?前面的那个三极管Q202不就是个开关吗?场效应管还是开关!不是多此一举吗?我觉得肯定有其他用处,能说说吗?

网友B:
用MOS管控制LCD Panel的供电

回家复习模电基础再来

网友C:
ON_PANEL通过Q202控制场效应管开关

场效应管是P沟道的,G输入低电平时导通。
ON_PANEL不能直接驱动场效应管,因为ON_PANEL输出最高电压只有5V,不能关断场效应管

楼主:
o,还要好好学习呀!

最这方面还没有具体数值上的概念,只是知道三极管和场效应管都能当开关来用!还有这样子做的,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