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兴趣的讨论一下此电路是否可以得到稳定的直流工作点

楼主(2009-03-04):
(无正文)

楼主:
由图上元件分析如下

  设计条件:Q001,Q002 为同一批元件筛选,Q001 电流放大系数比 Q002 稍大;R001 >= R003,尽量相等;Vin为数毫伏级低内阻信号。

1、Vb001 = Vr3 + Vb002 --> Vb001 > Vb002, Vc001 = Vb001, 当 Hfe001 >= Hfe002 时 Vc002 > Vc001, 也就是说此时 Q002 工作在线性放大区. 同意此结论继续看下面分析;

2、Q001 电路对 VCC 变化不敏感;

3、我们可以认为两管结电压温度系数基本相同,则此电路对温度变化也不敏感;

  欢迎各位拍砖。

楼主:
先分析稳态无输入信号状态

网友A:
我觉得工作在截至区

我个人认为Q2工作在截至区,因为被当成了二极管用了,所以R002的电压加Q2的基极电压共为0.7V,所以我Q2工作在截至区,如有错误请指出!谢谢!

网友B:
叫差异放大器

两个三极管的基极压降只要有稍微的差别,输出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网友C:
如果对输出幅度要求不很高,不如两管接成两级放大

可以加入很强的负反馈。

网友D:
不能

R002上有电压

楼主:
昨天网断了几个小时 :-(

谢谢各位关心。
4L/7L:Q001 的 Vce=Vb=0.6V,所以 Q001 工作在放大区稍靠近饱和区;而Q002基极在忽略Vin时由 VCC 经 R001、R002 得到驱动,其基极电压稍低于 Q001 基极电压,所以它工作在放大区并比 Q001 稍远离饱和区。
6L:想得到比较大的电压放大倍数,有四个通道,1K内阻的半桥得到20mV Vpp、400Hz以上频率的交变信号输入,10uF隔直再经一级三极管放大后给史密特触发器74HC14整形;加负反馈应该是个比较好的方案,下午计算一下参数,看能不能再省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