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8550驱动红外发射管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03-05):
(无正文)

网友A:
TXD_IR低电平三极管导通

都不用分析。
不过最好把R57接C极,E极直接接VDD。

楼主:
谢谢!

输入为低电平时候,三极管应该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吧?如何确定设计发射管工作电压?

网友B:
把R57接在C极限流就行了.

网友C:
RE

硬要分析的话注意下高频的时候hfe很低,小于10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