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款利用4.5V升压到250V的升压电路~

楼主(2009-03-06):
我以前有一个9V升压成250V的电路,但是现在我想改成4.5V供电,可是我怎么改变火牛电压还是升不上去~
我想改改电路, 电阻电容改也没什么用,

麻烦大家指教一下, 一个升压电路与火牛的匹配问题,需要那些~?~~?
如:频率,电压,占空比~等  ~~~

网友A:
在变压器绕法上下功夫

参考电视机行输出高压包。

楼主:
我找专业做变压器的工厂做的

我找了两家专业做变压器的工厂都做不出来,所以,我怀疑是不是我的电路出了问题`

变压器厂已经将绕组绕的翻了1倍,电压还是升不上去~
只有150V

网友B:
问题

供电容量 原边电感量 匝比

楼主:
这些都符合

我现在是用电源在测试呢~

匝比是在原来的基础把次级加了一半的圈数

电压就是升不了~

网友B:
没整对方向

次级别动,把初级砍掉一半,线径增加到1.4倍

楼主:
这火牛两端连在一起的

要是减少的话,电压会变低~?

楼主:
火牛接法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火牛接法应该是这样的

接三极管.电容.地线的阻值都很小

网友C:
火牛?是不是就是变压器?

好像多年前听过这个词...

楼主:
对,自绕变压器

火牛就是变压器~
是,我这个是自绕变压器

网友D:
用铁氧休磁芯

楼主:
铁氧体磁芯有什么好处?

我找做变压器的厂都做了好几种样板拉,可是都只提高了几十伏  还是不行,
铁氧体磁芯的做过了啊,我现在就是用铁氧体磁芯做的啊~
还是不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