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和24C08不能同时挂接在总线上?

楼主(2009-03-06):
请问各位,是不是24C02和24C04/08/16不能同事挂在总线上?若02接上了,再04则它的低256字节不能使用?也即是地址重复了,0xa0是02的地址也是04、08、1的地址?谢谢~~~

网友A:
可以

连接二的三次方个器件(硬体编址),单元寻址是通过串码实现的

网友B:
楼上回答不全对

24C02和24C08只能通过芯片的A2来区分,一片接低,另一片接高,这样就可以挂同一总线上。
24C16和其他24C01~24C08不能挂同一总线上。因为24C16没有A0~A2脚。
其他芯片的区别也只能靠A0~A2脚(24C01/24C02有A0~A2,24C04只有A1~A2,24C08只有A2)。
另外有些公司出的24C01~24C08也没有A0~A2脚,这样的芯片也不能挂同一总线上。
看实际使用芯片的规格。

楼主:
还是疑惑中~~

搜到了如图片的描述~~

网友C:
估计三楼用了N多的24C系列

咋这么清楚啊,厉害!

LZ再看看I2C的通信方式吧,估计你是对这个I2C还没理解透彻导致!

所有的I2C器件是有一个硬件地址的,一般7bits,扩展的有10bits的,但通常用不到的。

只要硬件地址不同,通信就不会有问题!

再说,你干嘛同时用啊?一个大容量的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