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电容充电后怎样计算?

楼主(2009-03-07):
(无正文)

网友A:
把C1当作是一个电源。电压为4V,右正。

网友B:
若开关接在J1的时间足够长

切换的时候,A点电压计算要把C1看做短路

网友C:
同意三楼

网友D:
3楼4楼错误,

要考虑电容上的电压。

网友E:
2楼正确

楼主:
re

当从12V突变为0时,A点电压怎样算?C1的电压是4V,难道A点也是-4V吗.

网友B:
2楼是对的

10K和20K分压给C1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