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M信号和400k信号做功放

楼主(2009-03-07):
各位大虾,
   我现在要对2M和400K的信号,做功率放大。输入信号1V左右,频率2M和400K(两种频率不同时放大)要求输出信号,幅度2V以上,电流2A。我想用,运放加晶体管推挽的方法,可是找不到合适的对管和运放,那位大虾给小弟推荐一下,或者给点意见、建议都行。小弟先行谢过了。(毕业设计愁死我了)

网友A:
脉冲波?

等幅正弦波?已调波?

楼主:
谢谢,ls两位关注

输入信号,标准的正弦波,频率2M和400K,幅度1v左右!
另外,负载是阻值小于100R的线圈!

网友B:
搭一个谐振功率放大器

提议采用谐振功率放大器
调谐后通过开关选择可以选择两个不同的频率。

可以参考一下。
http://blog.21ic.com/user1/5574/archives/2009/56369.html

楼主:
谢谢,楼上

谢谢楼上,我先看看,如有不明白再请教!

楼主:
to 6楼

谐振功放的优点是效率高,但是调谐非常频繁,而且调谐速度慢,不能适应现代通信发展的要求。对于要求工作于多个频道,快速换频的发射机就要求采用快速调谐跟踪的放大器。显然谐振式高频功率放大器不能满足要求。宽频带高频功率放大器即是解决方式。

我的两个信号的切换大概在1.5s,另外,体积上不能太大。似乎不满足,不知道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案?还有调谐后,信号电流2A,有这类的模拟开关吗?

网友C:
如果要用同一电路进行放大的话,非常困难

    这将是一个宽带放大器,要同时保证频响的平直在技术上比较困难,特别是成本会较高,可以考虑用视频放大器做前置,乙类推挽做电流放大。如果分别做放大,然后根据信号频率自动切换的话,实现起来对器件的要求和成本都会较低,两个窄带放大器加判断、切换电路即可。

楼主:
谢谢ls的支持

谢谢楼上,乙类推挽的对管适合2M和400k的能不能给推荐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