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9-03-08):
(无正文)

网友A:
偶的神啊

1.电源电压太低,建议再提高些。
2.电容C2的右边对地连接一个约1K的电阻做负载。

网友B:
上下不对称

网友C:
D1、D2上各并一个电容

但这个电路的交越失真还是很大的

网友D:
量一下静态时输出的直流点电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