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放大电路,发表下高见?

楼主(2009-03-09):
  小弟主要是做数字电路设计,对模拟的不是很精通,今天领导交给我了一个放大电路,请各位高手发表下高见,帮小弟分析下电路,谢谢!

网友A:
你知道这是一个差分放大器就行了,可以不用细究吧?

网友B:
怎么看着像心电信号放大电路呢

网友C:
这个好像是阻容耦合,只能放大交流信号

楼主:
3楼说的没错,是个心电信号放大电路,能帮我讲下放大原理

网友D:
...

这个怎么没有差分放大级。。。

网友E:
是不是Vf1、Vf2加交流的激励电压(或电流);

Vi1、Vi2接被测触点;
Vor接屏蔽层。
激流源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正弦波或方波。

如果被测接触电阻在毫欧级水平,好像用不着这么复杂的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