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TLP521 和 6N137都是光藕,请问有什么区别拉??

楼主(2009-03-09):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是速度

网友B:
前者是线性光耦,后者一般用于数字隔离

前者是线性光耦,后者一般用于数字隔离

网友C:
6N137是高速光藕,用于速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网友D:
6N137是5V电源一类

内有集成电路。

发光二极管,光电二极管,速度快

网友D:
有控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