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传导干扰抑制的问题

楼主(2009-03-09):
150w的DC24V电机,工作的时候会干扰由同一个24v电源供电的模拟信号放大电路。实验发现,干扰就是电机转动时在24v电源线上产生的大约几十赫兹到10K赫兹的低频传导干扰导致的,采取怎样的措施能基本消除这种干扰?

模拟信号电路供电是同一个24v电源经DC/DC变换的+-12v,不隔离,这部分电路已不可能更改,只能在电机端或者DC/DC变换器上想办法。

网友A:
能把这两种设备放在同一个回路里的

一定是高人

网友B:
单点接地、TVS、LC滤波

楼主:
TO:3楼

这三个都有,好像不起作用,C已经非常大啦,开关电源输出端有4700u,DC/DC有1000u,L尝试0,27uH,500uH,27mH,直到27mH共模电感,干扰都基本没有变化

网友C:
观注

观注。。。,,,

网友C: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小弟也遇到此类问题,

网友D(2011-08-30):
这个问题很头疼的,直流电机干扰我的单片机中ram数据,很难办的,考虑换一个稳定点的单片机做做看。变换后不要共地另外加铁壳屏蔽试试

网友E:
针对电机的干扰,可以在电机相线间增加RC

网友F:
有没有高人给说一下啊,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