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检波电路。。

楼主(2009-03-10):
上图是一个输入13M的正弦波信号,请教一下,这个电路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晕,怎么上传图片啊??

网友A:
上传图片在点击编辑框右下角边的“上传文件”

[上传图片/文件(3M以内(JPG|GIF|RAR|PDF))]上传管理

楼主:
谢谢 iC921

谢谢 iC921,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晕...你自己都说了,检波作用啊...倍压整流电路检波

网友C:
检波电路?

那C9在这里干什么用?旁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