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烧掉了,借此地的技术与人气打探下本本的伤情!

楼主(2009-03-10):
小弟昨晚用本本的USB口给产品供电,不小心让220V的火线直接串进USB的地线,随后跳闸,虽然本本没有冒烟,也没有闻到烧焦味,不过本本已经开不了机。
哎!!小弟水平太差,平时也很粗心。都是共地惹的祸,希望大家要引以为戒呀!
今天拿去维修点,接待员把硬盘、电源、电池还给我,说是开不了机和这三件没有关系!要10天左右才能有答复!
俺不放心,最担心的就是里面大部分配件都被220V打坏了。
借此地人气,希望大家分析下可能会烧哪些配件!

网友A:
5V电源的范围很大

整机没指望了

网友A:
"都是共地惹的祸"

这个共地都有什么用呢?

网友B:
正在做 USB隔离供电,效率不高

做一个USB数据采集,发现,隔离之后,效果好很多。

楼主:
主板我是不指望了!硬盘、CPU有没有机会存活?

等候高人能出来解答

网友C:
与电源无关?

220V短路时用没用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如果用了电源没有坏?那就真是奇了怪。如果没有用外接电源,一根火线如何又能短路跳闸?请楼主说清楚。疑问多多。

网友D:
南桥,以及电源部分的问题了,

运气好不会有很大的问题。里面保险电阻比较多的。

网友E:
那要看维修员技术了~

其实板子不穿都是能修好的~多层板的

网友F:
恭喜LZ,又可以用行笔记本了

网友G:
新手做块板子也好多好保护

更别说本本,要会修,估计也就几毛钱的事

网友H:
不会是大部分元件损坏

但具体问题无法从楼主的描述中判断,只能拆机检验,所以BBS帮不了你,最多只能在你送修之后帮你判断维修费是否合理。

网友I:
看了楼主,想起了同学

04年有个同学,自己不小心把音频输出线的插头掉到了电源插座的孔里(当然音频线另一头插在主板上),据他描述,啪,一声,电脑黑了,板子彻底挂了,不过硬盘、CPU、内存、光驱什么的没坏,电源也没坏,板子上有地方的线条烧短了,音频芯片爆了,电容基本上全部鼓了

网友J:
送修看看

送修看看,找熟人修小心人家宰你,我想花点钱可以修好的,

楼主:
硬盘在手上,

我先想办法确认硬盘是否烧掉先

楼主:
昨晚借了个硬盘盒

还好,硬盘没有烧掉,看来事情还没有到最糟糕的地步。
神舟的本本返厂了,说是10天左右,痛苦!

网友K:
220V串进本本usb地线...大结局

今天终于收到返厂维修的本本了...
只是修了下主板而已,还好其他配件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产生维修费用。
还是提醒大家,用usb给板子供电要是有大于5V的电压要小心为上...

网友L:
我也有次类似经历

联想的本本,一次用USB下载线给产品下载程序,结果下载线那端探针碰到60V的高压,也是白光一闪,电脑黑屏,还好在保修期中,维修人员二话没说就给我换了主板。其他没问题

网友M:
我的本本用目标板的5V烧了USB口

我的本本用目标板的5V烧了USB口
拿去修,说是南桥坏了,要修下挺贵的,俺就把它卖了

网友N:
俺也曾有交流电烧坏USB设备的经历

当时把开发板的地和220v不小心短路了,结果交流电顺着JTAG(2万多块钱的)串进了PC里,PC烧坏了一个USB口,结果2万多的JTAG坏了,好不容易找齐了芯片,全部换上新的,还是不能用,郁闷~

网友O:
re

我上次给板子做了个USB转接线,板上是10PIN的排针,2.54的,我自己配了个线,一插鼠标进去,板上的SDRAM马上象放花一样,一个火柱冲出来,把SDRAM烧了个圆窟窿,我以为是主板电源问题,检查好后,又拿一个板测试,又放了一次花,后来才发现,我自己搞的那个USB线,电源和地接反了.怪不的.

挂了我两片工业级的SDRAM,一片80RMB买的(单片64MB的).....

网友P:
我有烧U盘的经历

有次公司台式机的前置USB不能用,每次用u盘都去插屁股,很不爽。
我打开机箱想把前置USB的插线头接到主板上,那台式机的主板太差劲了,正插反插都能插上,我看了半天分不出来,心想随便插一边先试试。  结果+5和地搞反了,u盘上去就挂,,,该死的垃圾货 连个保护电路也没有,无声无息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