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三极管 放大 原理,仿真等问题

楼主(2009-03-10):
大家好
    小弟毕业2年了,从事嵌入式软件开发也2年了.但是仍忘不了小
时候对电子的爱好.于是翻开模电教材,仔细看了三极管放大那个部
分.
    下载multisim8 做软件仿真 郁闷的是,搞了一下午,理论也没
有和实际结合起来.

    1.理论:NPN管组成的放大电路,当饱和失真时,V。将出现负
半波被削波,当截止失真时,V。将是正半波被削波。(记得大学里
实验的步骤,增加vi,当vo同时出现饱和失真和截至失真,那么该点
为静态工作点)
    实际:仿真下,很难看出截至失真,感觉截至失真从波形上,
是一条曲线.而饱和失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波形被切掉了,是一条
直线.因此我无法很直观的判断截至失真,也就无法得到准确的q点.

   2.理论: 直流负载线,与x轴的交点为vcc,我认为当Vceq = Vcc/2左
右的时候,能保证q点正确. 实际: 我做了很多次实验,每次情况不一样,
吐血.信号发生器电压是 4mv/1khz 到20mv/1khz,不知道有没有超过所谓
的"小信号".

内容有点长,不好意思.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 或则网页,资料可以让我参考下.
谢谢

这个论坛挺火的,不知道支持rss 吗?

楼主:
我的仿真文件

网友A:
是那么个意思,但是你电路图,无法增加或减小Vi(静态)的嘛

楼主:
3楼的大哥 什么意思??

网友B:
输入不要耦合电容,就可以清楚看到上下削波的效果

输入端有耦合电容时,由于输入BE结的非线性,大信号输入会引起输入偏置点的偏移。这可能是造成截止削波与理想效果不一致的原因。

网友B:
继续发仿真结果

上帖所说原因在于耦合电容造成偏置点的移动,可能不完全正确。继续看下面的仿真结果:

出现这种波形主要是由于晶体管BE结I-V的非线性所致。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型元件,输入信号源是正弦电压源,由于I-V的非线性,基极电流的波形就不是标准的正弦波了,结果造成输出波形畸变。
如果在输入信号源串入一个较大电阻,使之接近电流源,这种现象就可以消除:

削波效果也正常了:

网友C:
增大输入信号

最近我也在看这方面的东西,用正弦波不好,换成三角波,或方波就可以看出差别了,最好是增大输入电压

网友A:
基极电流确实符合六楼第一副图片。

楼主:
to tuwen 你简直牛x的无与伦比

 我从大三就开始仿真,到现在有4年了,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了,
大部分已经明白了,
不明白的地方,我会继续看书的
谢谢

楼主:
to tuwen

I-V的非线性 是不是由于 be 的pn结 非线性?

还有 为什么 输入信号源串入一个较大电阻,使之接近电流源???

能不能 理解 成 那个10k的电阻衰减 信号源 的电流,起限流作用???

楼主:
这个想法对不对??

从晶体管的输入特性曲线上,Ib/Ube
该曲线是弧线,
当Ube变化较小,Ib对应变化较小,近似线性
当Ube变化交大,时候,非线性就非常明显.

所以要得到线性的Ib,必须衰减Ube,
所以该10k的 电阻起的是分压的作用???

不知道理解的正确与否

网友B:
10、11楼所说不完全对

串入一个较大电阻,目的不是衰减信号电压。你可以注意串入10K电阻后,我把信号电压也增大了。而且输出幅度也几乎是满幅和超出满幅(削波)。

串入10K电阻,是为了使信号源接近电流源。理想的电流源,内阻是无限大。理想的正弦电流源,不管负载是否有非线性,输出电流都是标准的正弦波,不因外部电阻的非线性而发生畸变。这里串入的是10K电阻,当然不是理想的电流源,而只是接近电流源。也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有了10K电阻,BE输入电阻的影响就大大减小了,由于BE输入电阻非线性所导致的基极电流波形的畸变也大大减小了。

楼主:
明白你 意思了 谢谢

网友D:
可以发一个multisim8下载吗?

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可以发一个multisim8下载吗? 谢谢。

楼主:
to yuajun

真的假的??
我google一下 就找到了,
对 你"找了好久"持怀疑态度.呵呵

网友E:
pp51.com上有

pp51.com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