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延时的?

楼主(2009-03-10):
(无正文)

网友A:
R65给E6充电

R65给E6充电,E6两端电压上升到431导通时+5DELAY有输出

网友B:
回复主题: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延时的?

按下按钮S2时,E6放电,TL431截止,Q13截止,输出无电压。放开S2,E6开始通过R65充电,充到2.5V时,TL431导通,Q13导通,+5delay输出高电平。

怀疑D13画反了,否则P0.6没有作用。如果把D13极性反过来,则P0.6输出低电平时,可以起到与按下S2同样的作用。

网友C:
S2,软关机

主要好处有哪些?

网友D:
防浪涌吧

网友D:
另外也使其他部分先关机了,安全起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