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09-03-10):
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怎么回没有放大信号哪,我在mutisim仿真软件中的仿真效果,很好,但是做出电路板后,怎么也调不出来。S+和S-是差分输入信号,ADC是输出后的放大信号

网友A:
9 10 交换脚

楼主:
9,10点调换后,仿真都通不过了,

网友B:
去掉U6D和R9,R10

楼主:
去掉U6D和R9,R10后,仿真也通不过了。

网友C:
如上,但9,10点调换

1、如上,但9,10点调换;
2、如楼主的原图,做出电路板后调不出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各个节点的电平如何?仿真效果好说明电路是对的,调电路要有思路,输出不对问题会在哪里?

网友D:
楼主的电路原理上没有问题

倒是6楼的电路错了。

不知道楼主在ADC的端口还有那些东东?有直连的电容吗?

但是很奇怪,楼主电路的放大倍数为1,却用了这么一大堆电路,看用的运放也是普通的,那就应该不是什么精密电路。
如果信号源不是高阻的,应该可以用单运放解决,或双运放方案,电路总是越简单越好吧。

楼主:
各个点的电压,,

这是用电阻搭的一个桥路和LM2902各个引脚电压值,另外S-与S+交换位置,输出电压也是-0.9V。

开始的时候用一个信号表作为信号源,ADC处的的电压不断跳变。

更正一下,R11的电阻是1M的放大倍数是100.

网友B:
就个差分放大呀.

网友E:
电路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看来是调试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了。U6C的两个输入脚电压怎么是2.3V?应该比较精确的等于U6A的3脚的一半。
     因为放大倍数有100倍(如果R11取1M),所以U6D的14脚电压与U6C的8脚电压的比例关系也基本上正确。
     这个电路如果是自己练练手玩玩还可以,如果拿来做产品就很不好,这是个通用的运放,失调电压在几个mV左右,放大环节总共设计了三级,失调电压会逐级累计并在最后一个环节被放大100倍。

楼主:
如果是做产品的话,大家一般都用什么信号放大电路

果是做产品的话,大家一般都用什么信号放大电路,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F:
差分放大

找个仪表放大器内部电路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