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上的显示老是自动消失的问题

楼主(2009-03-11):
板子上带一1602的液晶模组,给其供的+5V电是由7805稳压来的,每次开机一会1602上的显示就自动消掉了,要重新关电再开开关才重新显示,在家里就没这现象,到生产现场就有,是干扰还是电压不稳? 电源+5V是经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7805稳压得到的.

网友A:
如果是电源的问题,估计你的MCU也复位了

你看下MCU是不是复位过。
还有就是干扰,一般干扰不会然显示的内容消失,就是电压跌落不是很低,也不过造成显示内容丢失。感觉像是单片机修改了显示内容

楼主:
谢谢楼上!

不是复位了的,

网友B:
1602模块没有单独的复位脚

是靠cpu进行清屏刷新的,有可能是cpu与1602模块得电先后不一致引起的,你比较一下家里与厂里开机方式有何差异.
你在cpu开机后延时一段时间,待1602模块稳定了,再对1602进行清屏刷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