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中数模地管脚的问题

楼主(2009-03-11):
有些低端的ADC芯片中只有一个参考地管脚,没有区分数字地和模拟地,这时候应该把这个地管脚看成是数字处理还是模拟地处理?

  我觉得都会有数字系统地的噪声耦合到模拟地中去的!!

网友A:
低端的吧

低端的就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了

网友B:
接模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