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看看这个振荡电路!

楼主(2009-03-11):
附图是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不太明白其中的原理,电感电容在那怎么充电放电然后就振荡起来了呢?高手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补充

上图的放大电路和滤波器之间忘记加耦合电容了!

网友A:
改正后的图

直流下,电感相当于短路,为了建立放大电路的工作点,要加耦合电容

楼主:
解释一下!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能不能稍微详细的解释一下!看不大懂你这个图!

网友B:
赞成楼上的说法.

具体到楼主的电路那就是  Q105是反向放大器,L110和C146,C145组成PI型滤波器那个是藕荷电容呢?

楼主:
谁来解释一下!

谁来详细解释一下了!谢谢!

网友C:
是震荡电路嘛?

我看着似乎有开关电源的嫌疑啊,本人菜鸟,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网友C:
awey,00,xwj等高手进来分析一下啊

这个电路到底什么功能?是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D:
eastbest 已经说过了,不懂的话就先去看书哦

网友E:
那不是耦合电容!

1,主要是隔直;
2,兼具反馈(属于YY);

网友C:
不明白的是这个电路的功能

三点式我是看明白了,后面能产生33v电压?怎么回事呢?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