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混合接地,理论看越多越糊涂!

楼主(2009-03-11):
模数混合接地,理论看越多越糊涂!

目前设计高速ADC采样系统,已经作了好几版电路,有些噪声小,有些噪声大。感觉书上讲的接地理论太过理论,具体的操作起来不清楚,现描述我的系统如下,请高手赐教。

1。系统中有一个100M高速ADC,分辨率14位。ADC自身有模拟地和数字地,模拟电源,数字电源。

2。ADC的时钟电路,用以提供ADC采样用的高速时钟

3。有一个SPI接口的16位分辨率DAC,DAC输出的模拟电压用以控制ADC前段放大器的增益。

4。前端模拟放大电路,要求超低噪声。

5。系统的数字电路部分,包括ARM,FPGA等

整个系统只有一个总的+5v电源。

如上总共有5个模块,相对应的接地方式,可能就有好几种。
第一种:将第1部分ADC的数字电源,数字地,第二部分时钟电路的电源,地,第五部分系统的数字电路使用公共电源和地(GND),只有一个时钟信号连接到ADC;第1部分ADC的模拟电源,第3部分DAC,第4部分放大器共用电源和地。也就是笼统的分成了模拟地和数字地,最后一点连接到总地。

第二种:将+5v总电源经过电感隔离成两路+5v给ADC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供电,而ADC的模拟地和数字地看成相同,统一连接到系统的总地。而DAC也采用+5v总电源用电感隔离后供电,与ADC采用相同的地。前置放大器采用单独的模拟电源和单独的模拟地,最后一点连接到系统总地。其余都看成数字电路部分,有一个总的数字地,一点连接到总地。

实验后,发现上述两种方法都不能满足分辨率的要求,ADC的有效分辨率只有9位,远远未达到14位的程度。

有没有大虾能够给一个比较可行的建议?谢谢

网友A:
看看俺的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