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电磁阀的驱动

楼主(2009-03-11):
请问高手用PWM调节比例电磁阀所需要的驱动;用什么光耦可以!急用!谢谢回复!

楼主:
高手

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比例阀好像大部分都是电流驱动吧!

不知道比例电磁阀和比例阀是不是同一个东东

网友B:
线性光耦

楼主:
谢谢

能给介绍个具体芯片吗!

网友C:
我对你的比例电磁阀感兴趣,呵

楼主:
呵呵

请问弱信号的PWM驱动电机的电路有人给份啊

网友D:
pwm-电压-变频器

网友A:
不会很线性的

比例电磁阀虽然说是比例,但是他的驱动电流或者是电压与阀体打开时流过的气体或液体的流速并不是很线性的,因此线性的光耦也不是很好,偶认为应当在阀体输出端,对气体或液体的流速进行检测,然后进行反馈控制,这样才能保证输出。
我的回答可能不是楼主想要的,但是这是我用比例阀的一点体会,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E:
楼上的实际操作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F:
参考一下

基于TLE7242G 数字式比例阀驱动设计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311322982.pdf

楼主:
多谢

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