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看个光耦做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9-03-12):
高手帮看个这个光耦做输入采集24V开关信号的可行性!
先谢了!

网友A:
挺容易的,加个限流电阻和分压电阻,再加一个吸收小脉冲

楼主:
就是上边这个图
采集24V开关信号!这样光耦能受了吗!

网友B:
开关频率多少?

网友C:
完全可以,但电路还需要完善

网友D:
输出端要整形

网友E:
输出端加上拉电阻

楼主:
接地

直接接地为什么不行啊!

网友F:
R?要再大点

网友G:
光耦两侧不要用同一个地

用光耦主要作用是隔离,如果两侧用同一个地,就等于没有隔离。如果不隔离,用个电阻分压就行了,省不少成本呢。

网友H:
顶你

顶你 顶你 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