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仿真软件给弄糊涂了

楼主(2009-03-12):
我用multisim2001和从TI官方网站下来的TINA分别仿真单电源运放整流电路,的到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不解.
下图是用multisim2001仿真的.

楼主:
下面是用TINA仿真的.

网友A:
运放直流偏置不正确

     单电源运放,15V供电,怎么能接受一个-1V到+1V范围的输入信号呢?

网友B:
你要把基本概念搞清楚,仿真软件不是万能的,它只是代替我们手算的工具,它不一定能发现所有的错误。

网友C:
这是基础知识问题,参考运放的相关知识

网友D:
仿真和手算其实没有区别

用的模型精度不同而已
仿真是用来验证的,前提是你要知道这个模型有多精确。设计还是要靠手算

网友E:
模型是否准确是非常关键的。

网友F:
我试过mulsim2001里面很多运放没考虑供电电压的参数影响

例如明明给运放的供电是但10V,但他却能出来正负12V的幅度。

网友G:
不要迷信仿真软件,建议自己搭电路验证

仿真软件只是辅助工具

网友H:
仿真是懒人玩的

俺极少用它,一般都是真枪实刀的干. 一个新的硬件系统,几百个零件,电阻电容要先算好,焊好板子要做到只飞一两条线就跑起来,而且指标还要达标,仿真咋弄?
把人都弄成白痴了

网友I:
俺一般用仿真代替计算。计算太耗时

网友J:
许多人都被仿真软件给弄糊涂过

设置规制太多,搞不好会被仿真结果误导。

我除了需繁琐计算的滤波器等,一般不用仿真。

网友H:
滤波器确实难弄

二阶的可以简单求出,高阶的就得借助归一化算法了.我曾经弄了一个6阶的高斯滤波器,想用来代替商品的双工器

想必,现在的滤波器设计软件也是基于归一化算法的,整个化数据表也就几十KByte的容量,弄得好的,甚至可以弄成更傻瓜:搞一个图表, 把一条线拉成你想要的形状,就可以得到一个参考电路.要是有这样的软件,可是要害死一大堆人

网友I:
但是工作效率提高了呀。好比VC、VB一样,搞个窗口容易,

换汇编还不累死你?事物总有利弊两个方面的

网友K:
你要弄清楚是仿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