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电压转换电路,各位帮帮忙

楼主(2009-03-13):
各位高手,我想设计一个-10V——+10V转0-10V的一个线性电压转化电路,精度要求比较高。谁能给个思路?

网友A:
精度高到多少?

网友B:
Vout = Vin/2 + 5

楼主:
精度0.1%, Vout = Vin/2 + 5运算电路可以保证精度么?望指点

网友C:
用0.1%的电阻,和好一些的基准源,如果不需要带重负载的话精度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