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芯片

楼主(2009-03-15):
    本人对芯片不熟悉,想请问下有没有一种电压保持芯片,就是输入在0-5V,当没有输入后,芯片能持续向外提供上一次的输入电压。能否提供个芯片号,谢!

网友A:
存储器,低电平0V左右,高电平约5V

网友B:
用单片机,AD转换,保存,再DA转换

楼主:
收到,谢,但那个单片机太贵了点

网友C:
用峰值保持电路

楼主:
这电路有点大,要找个小点的,最好是芯片,不过还是谢过

楼主:
为什么这么难找啊!哎

网友D:

没有你说的芯片。但可以用数字电位器芯片来构成。

楼主:
8楼的说的还可以,谢!

网友E:
有幅值跟踪捕捉电路

网友F:
AD781

AD781
高速采样保持放大器

网友D:
采样-保持IC芯片不难找。品种繁多!

采样-保持IC芯片不难找!为什么会难找?原来以为LZ要找**电压值的IC。就是断电后,再上电仍能输出先前**的电压值。理解错误。

网友G:
D触发器应该可以吧!

我用的74LS74做电压保持,上升沿触发,输出维持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