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这样用合理吗

楼主(2009-03-16):
设三极管的Vceo足够大(400V),
设计的初衷是:
当控制电路工作在不须要很大的电流情况下时,MCU输出低电平,
Q3截止控制电路电流通过10M电阻维持,当控制电路要驱动负载时,
MCU输出高电平控制Q3导通,维持电路正常工作及驱动负载所要的电流.

网友A:
好像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

楼主:
请LS的指教

网友B:
给三极管CE反过来,取消二极管就可以了

给三极管CE反过来,取消二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三极管为什么要反过来

我觉得是不是只要参数选的合理,
三极管这样用还是没有问题的呢?

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