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24做比较器然后给单片机IO口,这样可不可靠

楼主(2009-03-16):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足够了

网友B:
不是4点伏

是3.8V左右。我测试过。5V单电源供电,做比较输出,高的是3.8V左右,低的是40mV左右。

网友C:
加正馈

改良过度特征

楼主:
那51单片机认为“1”,的最低电压是几伏啊?

网友D:
担心不够可以加上拉电阻。

网友E:
那51单片机认为“1”,的最低电压

51单片机2.4V以下为低. 3V以上就可判断为高。
4V足够

网友F:
楼上的错了

2.4V,是哪里来的?

普通CMOS是0.3/0.7VCC,如果是5V电源,则是1.5V/3.5V

施密特输入范围大一些。

网友G:
楼上的更错了!

51单片机的IO基本上都支持TTL电平输入:高2V,低0.8V

网友H:
9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