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3-17):
(无正文)

网友A:
低通滤波

网友B:
用二极管检波,然后电容滤波。

楼主:
谢谢楼上指教

谢谢楼上两位指教,我也是采用二极管检波,然后电容滤波电路的,可是输出的电压只有3v,请问滤波电容采用多少值比较恰当?

网友C:
其实你的问题很难回答

你的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回答。主要是不知道:
a. 13MHz(假定此处M就是MHz)的5V正弦波信号源内阻情况?
b. 需要多少电压的直流信号。需要直流信号的负载情况(如需要多大电流)?

提出问题应该把前因后果说一下才好回答。

楼主:
回xmar

楼上的问题是这样的:信号源的输出是晶振通过非门输出的,应该内阻很小吧,至于输出的电流驱动三极管工作的,几时uA够了。

网友B:
二极管有饱和压降的,3V差不多了。要不换锗管,压降低一点

网友D:
换成晶体管检波电路应该可以。

网友C:
滤波电容的选取

滤波电容的选取经验公式:RC>=5(1/f). R—负载阻抗,C—滤波电容大小,f—信号频率。

网友E:
驴与马

到底是什么波形??
6楼 怎么通过非门输出?

网友F:
3V驱动一支三极管足够了

你想要多大?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其实输出3V直流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想在13M的基础上耦合一个射频卡(13.56M的)能不能把这个电压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