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卡电源为什么需要控制

楼主(2009-03-18):
     各位大家好:主板上做读卡器接口,3.3V给SD卡供电的电源由MOS管控制,插入SD卡后加电,拔掉断电。如果直接由电阻跳过去常有电,SD卡也可以正常工作,为什么还要加上电控制,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有需要控制的。

网友A:
工作是可以工作,但可靠性完全是两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