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21能够做到20Khz的开关频率吧

楼主(2009-03-18):
各位大哥大姐,我想问下光耦TLP521能够做到20Khz的开关频率吧,看它的datasheet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A:
20KHz很难,即使可以通过,波形将严重变形

网友B:
很难做到这么高频率

该光耦用于串行通讯,9600的波特率有时都做不到。

楼主:

哦,知道了,看来我还是得换高速光耦啊,谢谢两位

网友C:
如果是正品的521,串行通讯9600是没问题的

不过买到仿制的拆机件就不能保证了

网友D:
晕,输出加个9013一类的三极管放大一下,115200bps都没问题

发射电流需要小一些,2m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