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滤波电路图

楼主(2009-03-18):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图是应该是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吧,那它的限频应该怎么算呢,需要把R14计算进去吗?

网友A:
先不说增益

运放可以直接连接0。1的C7么?

网友B:
手算太复杂,推荐用Filter Solution自动算

网友C:
R14起补偿流过R10,R11的偏置电流的作用,取值一般为R10+R11,画出其直流等效电路可知。

网友C:
限频的计算为1/(2*pai*R11*(c6*c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