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数控衰减器”“信号关断”,相关芯片

楼主(2009-03-18):
麻烦大家推荐2款芯片:

用FPGA对60M的中频信号进行控制,控制输出60M中频信号的功率(dBm),以及将其关断。

有没有哪款芯片干这些事,“数控衰减器”,“信号关断”。

谢谢了。

网友A:
沙发!!!

这个嘛,关断就把线给断了即可,衰减器嘛,mini circuit上有很多。

网友B:
信号关断可以用PIN二极管做,衰减也一样。如果用芯片的话,衰减器有AA260-85等,开关可以试试ADG901。还不错。价格我不清楚,我自己用的少,几十块钱的样子,用的多的话就不知道价格了

网友C:
衰减、关断都是很简单的事。关键是精度和分辨率

以前用过一个127dB步进1dB的,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