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 请教问题

楼主(2009-03-19):
做了一个电池放电控制电路,要求电路横流,电池低于一定电压灯泡熄灭停止放电。比较器前用开关控制两路比较电压,比较器电源单独供电,灯泡和输入共用一个电源。用电源模拟电池接入时可实现功能。电池有两种,都是1.8安时的,一种普通的一种是内部带一个10欧电阻的,普通的也可以实现功能,但是用那个带电阻的,电流就会偏低了,而且调整比较器供电电压电流也没有变化。请明白的人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339 只是起到开关作用

接通的时候放电,这电路并不能恒流,要保持电流,更改放电通路的器件电阻。

楼主:
IRF620 MOS管起横流作用

对啊,339是开关,开的时候不管输入是多少电压,输出总是恒压。因为339电源是接恒压源,用的是MOS管的横流特性~!问题不在这里,我是说当比较器和灯泡输入用带10欧内阻的电池的时候电流会变小,而且调节幅度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