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准确测量电压

楼主(2009-03-19):
向大家请教准确的电压测量。

         现在我电路产生0.1UA---1uA信号源,恒流源用来顺向驱动贴片LED,当然不能点亮LED,这样做为了测试LED的漏电流。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我用AVR MEGA64 AD采样,采样点在LED正极。,采样值为0.8V,用万用表测试,电压为2V,怎么差这么多???

         AD程序与AD脚都没有问题,在15MA驱动LED时,电压采样正常。
   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引起???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版主在线啊,给点意见吧

       现在我把电流调整到1UA,用示波器看,电路无震荡,但是电压还是不正确,电压表是FLUKE187,电压表测量电压2.2v,采样出来还是0.8v左右。用示波器看电压,比0.8v高,在1.2v,但是还是不正确

网友A:
AD输入脚的漏电流造成的

网友B:
什么万用表,能测出1uA的电流,太先进了

网友B:
还有AD采样,估计1uA也不够用吧

楼主:
问题搞定

FLUEKE的187万用表,好像是4千多一个吧,可以测量到UA。1UA电流通过LED后,LED不能点亮。但会在LED的阳极产生一个大概2.0伏的电压,理论上说,这么大电压是单片机可以采集到。

后来看awey的想法,把采样信号接入一个跟随器。运放采用高阻抗的FET OPA129运放,再采样。电压还是不对,

   因为连接了一条大约1米的线到测试架,我开始把采样点取在电路板上。没有取在测试架上。把采样点直接放到测试架上。采样出来就OK了。

    我想是因为电流很小,线太长,线路的电阻必须要考虑进去,而且会是一个很大值。

网友C:
回6楼

最后一句说的不对

越是电流小,越不需要考虑线路电阻。
而是要考虑漏电和输入阻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