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平衡式放大器,什么是非平衡式?

楼主(2009-03-19):
我在看放大器电磁兼容性设计要求有这样一句话:工作频率低于1MHz的放大器,采用平衡输入式为好(特别是音频放大器)。为什么?希望哪位大哥给解释一下

网友A:
问得不错。参阅最后一段:

1.器材连接的基本要求:

  (1)信号电平的匹配:在连接音响器材时一定要注意各器材之间的输入、输出信号电平的差异。如果前级器材输入信号的电平过大,会产生非线性失真,反之则会降落氏重放系统的信噪比,甚至无法推动下一级器材的放大器,因此在配接时要注意器材之间的电平不应相差过大。如果在实际使用中出现信号电平不适配时,必须通过衰减电路使输入的信号电平降低,或通过放大电路使输入信号的电平提升。对于一般的动圈式话筒输出电压为几毫伏,因此需要设有一级放大电路将信号放大后送至前置放大电路。对于录音座、cd唱机及ld机,由于其输出信号的电平达0.755~1v以上,因此可以直接送入前置放大器。

  (2)阻抗的匹配:在hi-fi音响器材中,比如晶体管功率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为低阻抗,而电子管功率放大器等器材的输出阻抗为高阻抗。如果它们与扬声器连接时阻抗不匹配,会使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分配不均,或因阻尼过大使扬声器的瞬态特性变差。

  阻抗匹配的连接一般有平衡式和不平衡式两种。所谓平衡式是指传输信号的两芯屏蔽线对地的阻抗相等。所谓不平衡式是指两芯屏蔽线中,其中有一根接地。当平衡输出与不平衡输入相连接时,必须通过加匹配变压器进行匹配。

相关链接:http://www.donews.com/Content/200602/d5c37772c5d3495fa45cb8e419ca7c76.shtm

网友B:
什么是平衡式放大器

请大虾们给个图啊!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