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模拟开关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09-03-20):
这个开关是实现一个四个电源优先级的电路。图中从上到下,电源的优先级依次降低。也就是说,当AC POWER有输入时,其他三个必须截止,而当AC POWER没有输入、USB POWER有输入时,下面的两个必须截止,依次类推。
MOS管我打算采用耗尽型PMOS管,不知可行不可行。希望大家能帮忙推荐一下管子
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菜鸟自己画的一个电路,不知道行不行

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P沟道耗尽型MOS管,请问有谁能推荐一个型号吗?电流值要在2A左右。

网友A:
MOS管符号画错了,应该用P沟道增强型;有电流倒灌入电源的

还有: 需要注意MOS管的耐压

楼主:
To xwj:为什么用增强型的管子呢?

如果用增强型的管子,那么在AC POWER输入时,如何使得第一个MOS管导通呢,因为它的开启电压要为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USB POWER有输入时,其会使得AC POWER 管也出现很大的电压。有什么方法能够使得电压不流到上面的管子呢?

网友B:
怎么想到用用耗尽型的?

1->2
1或2->3
1或2或3->4

要用5个二极管

MOS管有寄生二极管,在这里不适合,电流不大可以用三极管。

楼主:
To awey:请问版主,寄生二极管怎样影响这个电路?

在这个电路中,电流会到2A,估计用三极管不是很合适(达林顿管可以?)。还有就是,小弟很菜,不知道你所说的要用五个二极管是怎么回事?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C:
我再顶一下吧。

期待版主的回复。

网友D:
P沟体二极管是从D到S的,

当你的Q2导通时(AC POWER供电)Q4,Q5的体二极管会把电源送到Q4,Q5的电源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