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电源的接法问题

楼主(2009-03-20):
如图所示:
为什么还要在电源输入脚上串联个小电阻呢?是滤波用的?有两个电容不是已经足够了嘛?去掉又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有电阻就降低电源线来的冲击纹波

带宽也得到扩展→更低

楼主:
带宽也得到扩展→更低??

请教iC921
1、改小电阻为多大才合适呢?其选择标准又是什么呢?
2、降低电源纹波和带宽又有什么关系啊?带宽也得到扩展→更低??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串个10欧左右的电阻有助于对振荡回路进行阻尼,把任何瞬态过程或者振荡减到最小。

网友B:
回3楼

电源线的长度可能产生走线电感,与旁路电容容易组成并联谐振。

网友A:
带宽也得到扩展→更低??又是什么意思呢?

请教iC921
1、改小电阻为多大才合适呢?其选择标准又是什么呢?
2、降低电源纹波和带宽又有什么关系啊?带宽也得到扩展→更低??又是什么意思呢?

*---------
RC是个常数(注意:严格计算要考虑包括IC的电源引脚-地部分电阻),带宽也定了。
这样,你要滤除的电源波动干扰就要看外部电路了。比如,此运放后面是音频电路,RC的抑制带宽就是音频的范围。以此做参考标准吧。

* 带宽也得到扩展→更低??又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上面所说,电阻R大,带宽就大,有电阻比没有电阻带宽大……此处说的带宽,是指抑制来自电源线的干扰的带宽。不是信号带宽

楼主:
恩恩

多谢iC921指教
有点搞明白了

网友A:
OK,注意我最后一句哦

网友C:
OP电源输入脚上串联个小电阻

OP电源输入脚上串联个小电阻,也有弊端;会降低OP输出电流、减少输出电平动态。

网友D:
re:

小电阻和磁珠的作用一样,这种应用很多的,不过在运放上应用比较少见

网友E(2009-11-18):
我曾经把那个电阻用作运放的电源扩展,比如换成0欧姆电阻,去掉后,运放的电源就可以接其他电压了。原来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可以变成双电源,反之也可以。另外还可以改变供电电电压幅值。当然这些都是在调试时做实验用的。

网友F:
1、提高对电源纹波的抑制能力
运放的PSRR(电源抑制比)跟增益、CMRR一样,直流下很高,但随频率升高迅速下降
PSRR 直流下很高,所以串小电阻对直流精度影响很小
PSRR 交流下迅速下降,但此时电容可以提供交流电流,交流输出也不受影响
(前提:电阻足够小、电容足够大)

2、安全性
有时,为了防止输出短路,我们在运放输出端串个小电阻,但这个电阻显然会增加输出内阻,但把它串在电源上,靠运放的PSRR,还可以保持很低的输出内阻

所以对电源或传输线质量不放心时,就可以这样做,没问题
电阻电容的取值取决于:运放交流性能、工作频带

网友G:
带宽也得到扩展→更低
*********************
什么意思?

网友H:
唉,看来看去感觉很头疼,大家想象力很丰富,佩服!
为何没有人说这是保险电阻呢?
楼主也是,不告诉我们运放的型号和电路使用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