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一个比较迷茫的问题

楼主(2009-03-24):
按照我直观的认识,be结的电流决定ce的电流
但是如果在负载加大,也就是说ce的电流加大的情况下
be的电流也会加大吗?

最近调试一个电路,在负载加大的情况下
由于基极串的电阻偏小,三极管be结和电阻被烧毁。。。

网友A:
be结的电流决定ce的电流

三极管就这么简单?我印象中C到E的电压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难道是我把问题弄复杂了?

恳请三极管达人进来解惑,俺底子太薄,说不清三极管的事。

网友B:
关注

个人感觉  应该不会啊

网友C:
有可能的

三极管的四个H参数中,有一个应用最少的参数h12。因为h12一般都非常小,大多被忽略。如果某些三极管有问题,h12足够大就会引起楼主看到的现象。

网友D:
会出现这种情况

电流放大系数不是恒定的.
在小电流或很大电流下beta会下降,尤其是电流过大,beta会急剧下降.
这就要求在电路设计上要限流保护.
我划个图给楼主示意下.左边的图是beta与Ic(log坐标)关系,在小电流下beta小,在很大电流下beta会急剧下降,一般使用推荐在比较平缓的区域.
左边的图结果在右边的图也可以反映出来(图仅示意,画得不精确),Ic~Vce,
每根曲线的Ib等差增加,下部线较密,表明beta小,上部的线密,也是beta小.

造成该种情况下的原因是:
1.小电流下, 基极向发射极的扩散电流与真正起放大作用的基极复合电流量级上可比拟,造成beta下降.

2.大电流下, 电量电荷积累在BC结内,造成BC耗尽层减薄,集电极收集电流的能力变差.

网友E:
re

谢谢楼上的解释
受教了

网友F:
5楼说的不错 谢谢

网友G:
5楼能否给一些,常用三极管的典型值。

网友H:
To sheepyang:

为什么真正起放大作用的是基极复合电流呢?我们在计算时不就是ic/ib=beta,而ib就是复合电流与扩散电流的和啊?还希望你能帮忙解答。

网友D:
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

我可以推荐看本比较经典的书,可能网上有电子档
 Paul R. Gray "Analysis an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在第9页开始有描述.

网友I:
sheepyang解释得好

要搞清楚分立器件,确实现在只有找IC方面的书了

网友J:
推荐《晶体管原理与设计》

可以看这一本,不用看IC设计的书!

网友K:
基极电流不会随Ic的增大而增大

在没有射极反馈电阻的情况下,基极电流基本上由基极偏置电压和电阻决定,不会随Ic的增大而增大。而且,如果考虑BE结电阻的反馈效果,Ic增大时基极电流还会略有下降。如果射极下面接有负反馈电阻,那就更不用说了。5楼所说只是beta值会随Ic增大而减小,并不能说明Ib会增大。

楼主所说的现象,可能是因为Ic过大,导致三极管CB结烧毁穿通,集电极电流窜入基极电路后烧坏了基极电阻。三极管烧坏在先,基极电阻烧坏在后。这种现象是不能用三极管的正常特性来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