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阻容降压的问题!!

楼主(2009-03-24):
下面是一个阻容降压的原理图。但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虾:
1、经过稳压管E11后的电压供单片机工作,但是测试发现加了负载(电热丝),会造成单片机工作电压下降(从5V降到4.7V左右),导致AD转换等结果偏差。请问怎样改善,是由于电容E10不够大造成的吗?
2、为了检测电网电压,从AC(L)通过电阻分压,再经过D14连接到单片机的AD转换口,请问从原理图上来看,检测到的电网电压理论值应该怎么计算呢?(不明白为什么连到了VCC上。)
谢谢!

楼主:
图片怎么没显示。。

网友A:
很正常,稳压管也是有内阻的,并不是理想特性

要很准确的话,就给AD基准加个TL431,也就几毛钱

网友B:
可以加大C11试试看

1,主要的限制因素是C11而不是E10。
2,E13上的电压,约等于R18上的电压峰值减去D14的压降。VCC就是市电零线,所以R18上的电压峰值是1.414*220*R18/(R16+R17+R18)。VAD等于VCC减去E13的电压。

楼主:
换元件试试

感谢楼上的两位。
我测试发现可能是阻容降压后的带负载功率不够,现在准备固定后端的负载计算一下耗电流,然后更换一下C11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