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如何与电话接口端隔离呢???

楼主(2009-03-24):
(无正文)

网友A:
电话机房,电源多是正极接地

"负"电压

网友B:
电话地不要与电源共地

你不是有变压器吗?

网友C:
拨号最好通过隔离变压器

系统电源不要直接连接到电话线路上

楼主:
拨号最好通过隔离变压器

各位高人看看这样能否打通电话?

楼主:
图片在这里

楼主:
拨号

拨号从消侧音电路那边发出来的,左边红色的字是摘机信号,不知话音能否通过这变压器传过去呢?+5V是给消侧音电路那边供电,不知可行否?

网友D:
电路太神秘

那么多???怎么分析呢?

初步看此电路好像摘机都有问题,建议将C45、C46直接短路算了(但这不是好方案哦)。
D14.15.16实在不容易看明白做何用。

网友E:
你的电路本身已经隔离。

模拟摘机信号来时,后面的两个三极管都不通了
即使导通,稳压管也将信号短路了(看不清参数)

楼主:
摘机有问题

原来的电路是27V的稳压管与后面的D14相连,变压器、三个电容、+5V电源及L5电感都没有,但一与大地相连后就打不通电话了,所以就改成现在这个样子了,还恳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小菜鸟不胜感激!

网友F:
???

去找一个电话机电路图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