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整流电路的输出 表达式是什么啊。。谢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03-24):
运放的供电是 +10V -0.7V

网友A:
这连运放的半波整流都不是。

楼主:
输出接了电容滤波,应该是测量蜂值的

不管是不是整流 输出确实是只有正电压,本来比较菜 算不好这个电路,大虾指点一下啊。

网友B:
这种电路没什么线性吧.

劝楼主重新整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