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话筒放大器的芯片

楼主(2009-03-24):
请推荐一款话筒放大器的芯片,最好不是LM1015之类那种封装。

网友A:
我记得

我记得MAX公司有一款,好像叫...多少来着
去MAX公司逛了一下,找到了。
MAX9814
具有AGC和低噪声麦克风偏置电路的麦克风放大器

集成自动增益控制,解决音频输出电平波动问题

网友A:
要是不和要求

要是不和你要求,你自己去MAX去搜“麦克风”,我就没有那么多精力了。
顺便地址给你:
http://www.maxim-ic.com.cn/search/proxy.xcgi?q=%E9%BA%A6%E5%85%8B%E9%A3%8E&site=chinese&client=chinese&proxystylesheet=chinese&output=xml_no_dtd&num=20&filter=0&ie=utf-8&oe=utf-8

网友B:
NE5532/NE5534不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