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种变容二极管,做1-1.6GHz的VCO

楼主(2009-03-25):
我要做一个VCO,频率为1-1.6GHz可是用了几种变容二极管都达不到要求.我也不知道什么型号的管子好用.谢谢大家推荐一种.谢谢!

楼主:
wenbin

我以现在用的二极管工作频率都不高,只有470MHz所以,调谐电压0-30发V,电容3P-30P.我想只要有高一点频率的变容二极管就可以做好了,不知大家以前有没有用过这样的变容二极管.

网友A:
难得看到还有做VCO的

建议去无线电论坛问问,这里搞这个的不多
看看1SV214吧,这个给的ESR参数是在470M的
另外1G~1.6G一个用变容管的VCO搞出来很难的,估计分段比较好

网友B:
试下用开关二极管看行不行,一般的二极管也能变容的

网友C:
基本不用去想

1G-1.6G
跨度太大了
2G-2.6G还有可能

网友D:
见图方案,仅供参考,我也是菜鸟

一般是取更高的频率的VCO,然后混频。许多便宜的频谱仪里的跟踪发生器就是这样做的。例如冬瓜说的2--2.6GHZ,然后和1GHZ的固定信号混频,就得到1-1.6GHZ和3--3.6GHZ,然后一个2GHZ的低通,就可也到你要的1-1.6GHZ的信号了

网友D:
WWW.MPULSEMW.COM

变容管可以去这里找下 WWW.MPULSEMW.COM

楼主:
谢谢

我要的不是制作方法,我只是想一个好的变容二极管.其实我做的VCO只要到1.2-1.6GHz就行.我们用普通的9018三极管和1T33变容二极管就能得到这个要求的VCO.但是我在调节时,频率上升到1.5G时,幅度会下降只到没有.因为我是仿的别人的电路,只有变容二极管不是一样的.谢谢大家

网友A:
9018带宽不够啊

换2SC3355,3356
1.6G的频率,你想想9018的ft才多少

网友E:
做个500-800MHz的倍上去呢?

网友D:
怎么可以用9018?9018的FT才800M吧
变容管看看1SV239吧

网友F:
变容管是一方面

电路和布线更重要!

网友C:
人家是抄板

各位没必要这么热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