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分析电路,在线等!

楼主(2009-03-25):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数字逻辑做

网友B:
只怕你上面的两个MOS饱和不了

最好用PMOS的

PWM有一个就可以了,控制速度
P1.0控制方向

网友C:
怎么这么复杂?

PWM直接控制MOS管就可以了啊。
然后Q1,Q2要用P型的。

楼主:
回2楼:为什么不直接用数字逻辑做?

回2楼:为什么不直接用数字逻辑做?
数字逻辑怎么做?
没做过啊!

楼主:
3楼: 只怕你上面的两个MOS饱和不了

哦,有可能~
能推荐个好电路吗?

楼主:
回4楼: 怎么这么复杂?

“PWM直接控制MOS管就可以了啊。
然后Q1,Q2要用P型的。”
我是这样认为的:Q1、Q2用P型的,PWM翻转的时候如果Q1的关断时间长而Q3的导通时间短  就会出现瞬间上下桥导通的情况,不知道这样理解有没有错。

网友C:
一般即使全导通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就算存在全导通,你用N型管也是一样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C:
关断或导通时间一般很短,为纳秒或微秒级。

不会导致过热,所以这个问题倒不重要。

网友C:
另外你的管子栅极最好加上拉/下拉电阻

保证栅极电荷快速释放。

网友D:
Q4显然是错误的

Q4要改成9012.楼主的原理图才正确

网友D:
P1.0是+5V电源使能。不是电机反向控制

PWM1、PWM2可合二为一。

网友D:
R10、R14就是下拉电阻,不用再加。

整个电路参数值是否设计合理,倒是可以斟酌、考虑。

网友D:
R4=5.1k阻值太大,R4阻值应该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