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差分放大电路,0.1V max

楼主(2009-03-25):
(无正文)

网友A:
AD623 Gain Error (%) max +0.35%

gain=10, BW=100kHz

$1.5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还在找

网友B:
INA129,128

楼主:
看了TI网站,找到了INA系列

INA128之类,需要双电源。

感觉,INA210/213 还是不错的。估计是能达到千一的。
申请了样品,下周做个基本实验。

再次感谢。

楼主:
拿到了INA211,放大500倍

 1% 的  gain ERROR。
不知能否校准。校准后,达到千一?
其他参数较好,offset V = 35uV

用它来作百一,是不是有点浪费?

楼主:
很难达到万一,INA211实现千一还是可行的GainError=0.05%

gain Error 的最大偏差是 10ppm每摄氏度。
50度范围内,gain Error最大偏移万分之五。
  校准后,满足千一的要求了。

gain Error typ是 3ppm/c     50度也达到了万分之 一点五。
加上温度测量、温度校准,达到万一?  不太现实。

网友C:
温度漂移不要和精度混为一谈

9楼说的问题设计时要考虑,但不能这么考虑.高精度仪表对应用环境有着比较高的要求,一般都是25度+/-10度.精度要求越高,对环境要求越高.

精度和温度漂移是2个不同的概念,精度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的精度,不能以漂移的好坏来衡量精度.不能以使用不当来否认仪表的精度.

如果把漂移无限制的考虑进去,没有1台仪表能达到万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