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S芯片怎么设置相位差

楼主(2009-03-25):
有谁用过AD9835之类的DDS芯片?

请问相位差该怎么设置?是否把需要的相位差*2^12/2π这一数值写入相位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A:
我想问你频率怎么写的?谢谢

网友B:
仔细看datasheet,多试验

楼主:
斑竹你好

我仔细看了datasheet啊,但结果总是不正确。

请问把“需要的相位差*2^12/2π这一数值写入相位寄存器”有无错?

写入的时候应该是先用写八位的方式到缓冲寄存器区,再用写16位的方式到缓冲寄存器区就可以了吧?